[产品应用] CW32F030进入休眠模式后有什么影响?

楼主(2023-10-07):
CW32F030进入休眠模式后有什么影响?

网友A:
通常需要外设能正常唤醒MCU,可能还需考虑MCU的响应时间等。

网友B:
CW32F030进入休眠模式后,CPU将停止运行,同时高速时钟(HSE、HSIOSC)自动关闭,仅有低速时钟和少量外设保持运行(如:RTC、IWDT、LVD、GPIO、VC、UART和AWT等)。这种模式下,MCU的功耗将大大的降低。

网友C(2023-11-15):
能有啥影响都设置休眠了,肯定功耗低了呀

网友D:
功耗低省电算不算还有深度休眠模式

网友E:
休眠模式下,CPU停外设不受影响,深度休眠 高速时钟停低速的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