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GPIO的状态保持需要硬件支持吗?

楼主(2023-10-07):
GPIO的状态保持需要硬件支持吗?

网友A(2023-11-21):
感觉需要吧

网友B:
这个主要还是看应用有些控制信号需要保证上电复位期间,IO电平处于确定状态。

网友C:
需要的,需要保证上电复位期间,IO电平处于确定状态,不过MCU也有支持保持的,

网友D:
其实还是GPIO的设置问题

网友E:
GPIO的状态保持不一定需要硬件支持。具体是否需要取决于系统设计和硬件能力。

网友F:
应该需要的

网友A:
就这样说吧硬件是基础,没有硬件的支持软件很不容易跑起来

网友G(2023-12-22):
楼主找到好的方法给推荐一下

网友H(2024-01-21):
GPIO的状态保持不一定需要硬件支持

网友I:
硬件基本不会发生问题,软件对于程序框架等要求比较高

网友J:
硬件是基础,没有硬件的支持软件很不容易跑起来

网友F:
有硬件支持更好,如果没有硬件支持的话编程复杂度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