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GPIO在微控制器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10-07):
GPIO在微控制器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GPIO的主要功能包括:

1.输出功能:可以输出高/低电平,通过输出高/低电平,可以控制继电器、指示灯和蜂鸣器等外围设备。
2.输入功能:可以读取引脚电平状态,也就是可以获取按键和各类传感器的信息输入。
3.复用功能:可以作为片内外设的对外接口,例如作为串口通信的数据接收引脚和发送引脚。
4.时序模拟:可以通过改变引脚的高/低电平,模拟各种时序信号,如I2C和 SPI等。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对于GPIO干啥的是不是也不太清楚,建议楼主先从基础的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对于GPIO干啥的是不是也不太清楚,建议楼主先从基础的学习

确实新手入门也是从点灯开始的

网友D(2023-11-14):
输入输出端口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