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IIC通信中的主设备和从设备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3-10-07):
IIC通信中的主设备和从设备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2023-11-15):
双向通信。多主模式。多从模式

网友B:
1. IIC通信协议仅使用两根信号线,使得它在硬件电路实现上非常简单。
2. 双向传输:数据线(SDA)用于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的双向数据传输,使得主设备可以向从设备发送控制指令,并接收从设备返回的数据。
3. 多从设备:IIC支持多个从设备连接到同一条总线上,每个从设备都有独立的地址,主设备可以通过地址字节确定要与哪个从设备通信。
4. 时钟同步:通过时钟线(SCL)的协调,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是同步的,提高了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C:
IIC接口有俩根双向线,串行时钟跟串行数据,通信zhuc设备发起从设备被动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