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设备连接IIC通信接口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3-10-07):
设备连接IIC通信接口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2023-11-14):
确定IIC总线的电气特性和物理连接

网友B:
确定总线的地址 时钟频率 数据传输方式

网友C:
总线速率,和设备地址。

网友D:
还要注意线路的质量和稳定性,消除传输中的误差跟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