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的转换速度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3-10-07):
CW32F030的转换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A:
这速率还不错的

网友B(2023-11-15):
最高 1M SPS 转换速度的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

网友C:
内部ADC精度说是可以达到1mV?

网友D:
- 12位ADC,可实现1M SPS转换速度;- 三路UART,两路SPI接口(12Mbit/s),两路I2C接口(1Mbit/s)

网友E:
是12位的ADC,最高支持 1M SPS 转换速度的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

网友F:
又是一个不看芯片手册的楼主。

网友C:
转换速度具体是指那些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