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配套工具] ADC转换完成后, MCU如何初始化串口?

楼主(2023-10-07):
ADC转换完成后, MCU如何初始化串口?

网友A:
ADC转换与UART收发没有必然联系,建议在ADC转换完成之前就进行UART的初始化。

网友B(2023-11-15):
ADC转换完成后,转换完成中断唤醒MCU,初始化串口,将ADC转换结果输出

网友C:
正常初始化串口就好了啊,与ADC转换没什么关系,一般初始化是放在前面

网友D:
没有必然关系,可前可后吧

网友E:
CW32F030芯片的ADC性能非常好,能满足常规mV级别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