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eclipse移植STM32CubeMX生成的NetworkRuntime730_CM4_GCC.a库文件,编译报错“uses VFP register arguments”

楼主(2023-10-07):
#21ic问答#
项目用到的开发环境是eclipse,MCU是STM32G474RET6,移植STM32CubeMX的X-CUBE-AI生成的NetworkRuntime730_CM4_GCC.a库文件,但是eclipse编译报错“uses VFP register arguments”!!!
求各位大神支招,感激不尽!

网友A:
是不支持吗?

什么不支持

网友B(2024-07-28):
确保你在Eclipse中配置的编译器选项与库文件的编译配置一致:

打开Eclipse中的项目属性(右键点击项目 -> Properties)。

选择“C/C++ Build” -> “Settings” -> “Tool Settings” -> “ARM Compiler” -> “Code Generation”。

这里有两个关键选项需要检查和设置:

网友C:
确保编译器和链接器选项一致。检查项目的编译和链接选项:

在Eclipse中,打开“C/C++ Build” -> “Settings” -> “Tool Settings” -> “ARM Linker” -> “Miscellaneous”。

网友D:
Floating Point ABI: 如果库文件使用硬件浮点(VFP),你需要将此选项设置为 Hard。

Floating Point Unit: 确保选择了 VFPv4-SP-D16(如果你的库文件使用这个配置)。

网友E:
在做了上述配置更改后,清理并重新构建你的项目,以确保所有的设置都得到应用:

在Eclipse中,选择项目 -> “Clean Project”。
然后选择“Build Project”。

网友F:
调整优化级别

网友G:
检查生成的库文件

网友H:
更新或重新配置Eclipse和工具链

网友I:
查看错误日志

网友J(2024-09-11):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K: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L: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M: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N: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O: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P: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Q: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R: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S: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