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icrochip芯片烧录代码时的CRC32校验码在哪查看

楼主(2023-10-07):
公司接到一个烧录相关订单,是microchip的芯片,需要烧录,客户提供了hex代码,并要求烧录时核对Checksum值和CRC32的值。
checksum很好核对,可是却找不到CRC32码值在哪查看。烧录软件是MPLAB X IPE V4.20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 换烧录器 MP3或者烧录软件版本不够?

网友A:
用外部软件来算呗,7z 就有。

楼主:
但是我想知道 ,microchip自己的软件是否有这个功能,熟悉microchip的能否告之,看要求是用microchip自带的软件生产的CRC32码  但是不熟悉microchip系列。

网友B:
不知道,没试过。

网友B:
会不会Verify就是啊

网友B:
https://md5calc.com/hash/crc32?str=

网友B:
http://www.sunshine2k.de/coding/javascript/crc/crc_js.html

网友B:
关于CRC32校验和

对于新设备,MPLAB X IDE 和 MPLAB IPE 运行 32 位 CRC 计算整个十六进制文件以查找其校验和。校验和使用 具有多项式0x4C11DB7的标准 CRC32 算法:
(x 32 + x26+ x 23 + x22 + x16 + x12 + x 11 + x10 + x8 + x7 + x 5 + x4 + x2 + xx + 1)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下载官网的最新版本IDE/IPE软件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