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的12位精度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3-10-07):
CW32F030的12位精度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CW32F030的12位精度指的是其内部集成的ADC(模数转换器)的位数为12位。这意味着该微处理器可以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将结果存储在12位的寄存器中。

网友B:
12位精度指的是其内部集成的ADC(模数转换器)的位数为12位。这意味着该微处理器可以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并将结果存储在12位的寄存器中。

网友C:
12位精度就是指内部ADC的采样精度啊

网友D:
其实就是采样精度,将模拟量信息放在相应的寄存器内

网友E:
12位是ADC精度问题

网友F:
ADC的精度分辨率

网友G(2023-11-14):
补充,12位高精度ADC,可达到±1.0 LSB INL,11.3 ENOB(有效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