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能否详细描述CW32F030的转换速度表现?

楼主(2023-10-07):
能否详细描述CW32F030的转换速度表现?

网友A:
CW32F030的ADC最高转换速度为1M SPS,其与ADC参考电压、VDDA电压、ADCCLK频率等密切相关,实际应用中还需考虑ADC模拟输入信号的特性。具体请参考:CW32F030 用户手册的模数转换器(ADC)章节。

网友B(2023-11-15):
最高 1M SPS 转换速度的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

网友C:
最高转换速度为1M SPS,其与ADC参考电压、VDDA电压、ADCCLK频率等密切相关,实际应用中还需考虑ADC模拟输入信号的特性。

网友D:
12位ADC,可实现1M SPS转换速度;
三路UART,两路SPI接口(12Mbit/s),两路I2C接口(1Mbi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