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请问CW32F030的ADC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2023-10-07):
请问CW32F030的ADC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A:
CW32F030 内部集成了一个 12 位精度、最高 1M SPS 转换速度的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 (SAR ADC)。

网友B(2023-11-15):
逐次逼近式

网友C:
是一个12位精度、最高 1M SPS 转换速度的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网友D:
1、闪速型 2、逐次逼近型 3、Sigma-Delta型 ,他是第二类

网友E:
转换精度集成 ADC 用分辨率和转换误差来描述转换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