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Cortex-M3内核芯片还有哪些复位方法?

楼主(2023-10-07):
中颖Cortex-M3内核芯片还有哪些复位方法?

网友A:
通过外部电路复位

网友B:
直接复位就可以

网友C:
系统复位,看门狗复位硬件复位等等

网友D:
看门狗复位经常用到

网友D:
楼主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嘛关于复位

网友E:
楼主问了好几个复位的问题,是有啥问题嘛

网友F:
这个是经常使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