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Cortex-M3内核芯片复位后如何重新启动?

楼主(2023-10-07):
中颖Cortex-M3内核芯片复位后如何重新启动?

网友A:
1.按下复位键,将芯片复位到初始状态。
2.等待一段时间,以确保芯片完全复位。
3.释放复位键,芯片将重新启动并开始运行程序。

网友B:
复位后就可以启动

网友C:
直接复位就可以

网友D:
直接自己就上电启动了吧

网友D:
按下复位键,芯片自己复位到初始状态。

网友E:
这个问题感觉如何形容很简单大家都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按下复位键,将芯片复位到初始状态。
2.等待一段时间,以确保芯片完全复位。
3.释放复位键,芯片将重新启 ...

感觉跟把大象放冰箱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