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RISC-V指令集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楼主(2023-10-09):
RISC-V指令集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网友A:
具体可看一下指令集相关手册,下载链接如下:
https://riscv.org/technical/specifications/

网友B:
指令集从本质上可以分为复杂指令集(Complex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CISC)和精简指令集(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RISC)两种。复杂指令集的特点是能够在一条指令内完成很多事情。

        指令架构(Instruction Set Architecture, 缩写为ISA),是软件和硬件的接口,不同的应用需求,会有不同的指令架构。

        RISC-V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和几乎所有以往的ISA不同,它是模块化的。它的核心是一个名为RV32I的基础ISA,运行一个完整的软件栈。RV32I是固定的,***不会改变。这为编译器编写者,操作系统开发人员和汇 编语言程序员提供了稳定的目标。模块化来源于可选的标准扩展,根据应用程序的需要, 硬件可以包含或不包含这些扩展。这种模块化特性使得RISC-V具有了袖珍化、低能耗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