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1G系列的硬件调顶光模块有何特点?

楼主(2023-10-07):
M031G系列的硬件调顶光模块有何特点?

网友A:
高工作频率。大存储空间

网友B:
宽工作电压范围:支持2.7V ~ 3.6V的工作电压,能在更广泛的电压范围内稳定工作。

网友C:
5V I/O支持:方便与其他设备或系统进行接口通信。

网友D:
光模块两端分别连接了电口及光口,并在电口端利用 I2C 与上位机做沟通

网友E:
依据不同电信业者及设备商的需求,调顶信号又分为调幅模式及调频模式 ( 多载频调幅 ),无论哪个模式,新唐 NuMicro M031G 系列皆可支持。

网友F:
新唐实测可于 500 kHz 的频率下产生平顺的正弦波调顶信号

网友G:
为产生及接收曼彻斯特码,光模块需具备曼彻斯特编解码器,此即为调顶光模块和通用光模块最大的差异

网友H:
M031G系列不只搭载了支持 CRC 的硬件曼彻斯特编解码器,可用来调解及解调低频微扰信号,另配有 1 组 DAC 支持自动数据产生功能,可产生正弦波供调频模式使用

网友I:
搭载硬件曼彻斯特编解码器,可快速地调制及解调曼彻斯特码,供调顶信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