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FreeRTOS无法启动任务一直卡死在svc 0,无法进入PendSV_Handler

楼主(2023-10-07):
有大佬遇到过FreeRTOS无法启动任务的问题吗?我最近在eclipse上基于IAR编译器新建了一个STM32H750VBT6的FreeRTOS工程,启动程序一直卡死在vPortStartFirstTask的svc 0处,但是同样的程序直接在keil上又能成功运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堆栈太小了吗

网友B:
可能是由于使用不同工具链(Eclipse基于IAR和Keil)和不同配置导致的。

网友C:
中断向量的入口函数不对吧

网友D:
时钟有问题吗

网友E:
是不是程序裁剪的问题啊

楼主:
很奇怪的问题,我直接用STM32Cube生成的FreeRTOS直接移植到eclipse中,FreeRTOS就跑起来了,估计是最新的Hal库里面SVC做了兼容,用官方的就可以,用其他的FreeRTOS就不行,没法分析其中的原因。

网友F:
我用官方下载的源码也老是不好用,不如直接生成的

网友G:
程序裁剪是否有误

楼主:
这里面细节很多,我终于调通了,主要是用了ST的最新HAL库,FreeRTOS没有使用官方STM32Cube去生成。
这里面有个细节
void HAL_Msp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MspInit 0 */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

  /* System interrupt init*/
  /* PendSV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PendSV_IRQn, 15, 0);

  /* USER CODE BEGIN 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MspInit 1 */
}
PendSV_IRQn中断优先级需要重新设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