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1 系列 USB 应用

楼主(2023-10-07):
SWM341 系列 USB 应用

8.1、 测 SWM341 的主机功能, 需要注意:
SWM341 的 Host 功能只支持 Full Speed 通信, 好多 U 盘和 tf 读卡器都只支持 High Speed, 341 无法与之通信
另外, 测 SWM341 Host 的 HID_Mouse 例程时, 好多鼠标都是 Low Speed 的, SWM341 也无法与之通信, 只有一些比较贵的
电竞鼠标支持 Full Speed。

8.2、 现象: 乐创享使用 SWM34SRE USB_host 会出现异常, 但是 debug 单步调试则正常, --Liuzc 2023-5-25
分析与解决: 远程协助发现客户使用的程序版本有点旧, 根本原因是 USB 初始化退出复位状态后不要立即访问 USB
寄存器, 需要延时一下再访问, 这是旧版本库函数遗留问题, 更新新版本库函数即可解决。

8.3、USB host 的调试:           --Liuzc 2023-6-24
现象: 乐创享(SWM34SRE) 使用 USB host 会出现异常,但是 debug 单步调试则正常。
分析与解决:远程协助发现客户使用的程序版本有点旧,根本原因是 USB 初始化退出复位状态后不要立即访问 USB寄存器,需要延时一下再访问,这是旧版本库函数遗留问题,更新新版本库函数即可解决

8.4、USB 连接的关闭            --Liuzc2023-8-17
现象:菲尼瑞斯 (SWM34SRE),客户调用 SYS->USBPHYCR = (0x01<<SYS USBPHYCR OPMODE Pos);无法关闭USB 连接,
分析与解决: 经过客户排查发现,原来客户 USB 外围 D+信号线加了上拉电阻,导致内部调用语句取消上拉断开 USB失败,外部上拉让 USB 正常连接。

8.5、USB 的传输速度    --Liuzc 2023-8-17
现象: 技术支持森霖电子 (SWM34SRE),客户对我们的 USB2.0 fullspeed 速度有疑问,理论速度 12Mbps 远远达不到。
分析与解决:由于我们 SMM341 系列的 USB 是 64Bte/包 发送周期 200us,论速度是 5000*64*8=2.56Mbps 的速率而且如果算上 CPU 处理的时间,实际速率远低于 12Mbps,USB 映射 U 盘读取或者读取 U 盘速度基本上才在 500Kbps 左右。

8.6、USB的 DP DM 走线布局       2023-8-17
现象:客户中有科技在 10 块样板中出现 2 块无法正常 SB 升级的现象,USB 枚举不成功。
分析与解决:通过查看程序没发现异常:使用不同的读卡器、U 盘等升级均无法正常枚举成功,无法顺利更新,但在使用 microUSB 与客户板子直连时可以升级,定位是 USB 的 DP、DM 差分走线较差导致。

8.7、USB 连接与否的检测  --Liuzc   2023-09
乡象:菲尼瑞斯(SWM34SRE),客户需要知道 USB 是否可以连接上电脑,
分析与解决:SWM34S 没有现成的寄存器,需要手动检测 USB DEVSR FRNR 寄存器位是否一直在变,如果 USB断开连接就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