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24C16 只能读写最后一次的数据

楼主(2023-10-08):
我的现象是,每次写完一组数据(16个字节),然后再读出来,发现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再读取上一次或者上几次读写的数据,也就是更改一下EEPROM的地址,读出来的数据和最新的一次是一样的。
我不清楚是我哪里操作错了。
这个是我写的与EEPROM通讯的函数,第一个给slave是0x50,reg_addr随便取,比如是0xA0,*pdata是我要写的数据,data_size是16.

xch
如果是读最高指示每次读都是最新的一次

网友A:
M24C16 可以读写最后一次的数据,也可以访问和修改之前存储在 M24C16 中的任何数据。

网友B:
地址更改成功了吗

网友C:
在两次写入操作命令之间,需要添加延时时间。

网友D:
发一下程序出来看看

网友E:
是不是写入的数据太快了啊

网友F:
读的都是最后一次写入的位置吧

网友G:
更改地址后还是最后一个数吗?

网友G:
你这是不是写入时候所有地址都写的最后一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