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 V3 PWR SWD连接目标板很不稳定,把速率调到200可以断续读取一点马上就端了,JTAG没问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10-08):
ST-LINK V3 PWR SWD连接目标板很不稳定,把速率调到200可以断续读取一点马上就端了,JTAG没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A(点评):
是不是在SWD接口上并联东西了?比如电容了

网友B:
可能是目标板与ST-LINK V3的连接不良

网友C:
如果使用过高的SWD接口速率,可能会导致连接不稳定。尝试降低SWD接口的速率,例如将速率调到100或更低。

网友D:
可能是硬件故障导致连接不稳定。

网友E:
检查下线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F:
我上次遇到类似的问题或现象,是由于我将连接线换成了杜邦线,而且貌似使用的线质量还有点差。换成灰色连排线后,现象消失。
仅供参考

网友G:
换一个连接线试试吧

网友H:
你这线路之间的电容是不是有点大啊

网友I:
换一条连接线试试

网友J:
电容太大了吧

网友K:
检查一下是不是硬件故障导致连接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