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ST-LINK Utility进行编程,勾选Full Flash Memory Checksum和设置读出保护后LSE不起振问题

楼主(2023-10-08):
使用ST-LINK Utility对F105RB进行编程,在编程中勾选了Full Flash Memory Checksum,最后操作OP字节设置读出保护,发现LSE晶振不起振了,而没有勾选的全部正常(数量上百片,不会是硬件设计问题),请问有同行遇到这种情况吗?
同样的硬件,只要编程中不勾选Full Flash Memory Checksum,加读出保护,LSE正常。

网友A:
是不是硬件问题啊

网友B:
那就不勾选用呗

网友C:
你可能设置的读出保护级别过高,导致ST-LINK Utility无法读取或更改存储器中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尝试降低读出保护级别,或者在编程前取消读出保护。

网友D:
LSE振荡器的配置可能不正确

网友E:
可能是硬件问题,比如振荡器模块没有正确连接,或者微控制器的电源连接有问题。

网友F:
不勾选和勾选的区别是什么啊

网友G:
可能是LSE振荡器的配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