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discovery中用adc控制PWM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2023-10-08):
pwm调出来了,想要加个adc进去控制电机转速。又老是出问题。求程序,,,,

网友A:
用C语言编写

网友B:
这个都有相关的例程啊,直接抄过去就行

网友C:
直接用cubeMX初始化会省很多事情

网友D:
可以把ADC的例程复制过来啊

网友E:
是想用直接从硬件上进行控制还是通过软件间接控制呢

网友F:
不知道楼主在控制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

网友G:
一把来说用adc控制的话 平滑性应该很不错

网友H:
使用adc控制pwm的占空比还是频率呢

网友I:
硬件上是如何进行连接的呢

网友J:
其实实质上就是使用的模拟量来控制pwm的输出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