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8t6使用HSE时串口波特率和实际波特率不符

楼主(2023-10-08):
外部晶振使用的是8M,HSE_VALUE也是正确的但是串口波特率有误,使用HSI就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晶振不准啊

网友B:
可能是晶振

网友C:
试试内部晶振可以不

网友D:
看看系统时钟是不是不准确

网友E:
看看是不是晶振不准的问题

网友F:
可能是由于编译器自动生成波特率导致的。

网友G:
能检测到实际波特率和设置的差多少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由于编译器自动生成波特率导致的。

编译器怎么会自主生成波特率呢

网友I:
是不是时钟的配置不正确呢

网友J:
如果不是这个时钟不支持 那么就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K:
不准到什么程度?修改分频系数能不能改善

网友L:
误差大概能有多大呢 是在容差范围外的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