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STM32WB55无法接收数据

楼主(2023-10-08):
STM32WB55例程BLE_THREAD_Dyn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出现问题,无法接收数据了。

调试打印输出如下:

[M4 APPLICATION] Recept COAP nb 5348 00811000|..|xa5,0000] c800 -> ffff (12) (0060208 > 2496) [TX :xa6|00800500|..|xa6,0015] c800 -> ffff (12) (0040128 > 2496) [TX :xa6|00011000|..|xa6,0000] c800 -> ffff (12) (0032336 > 2496) [TX :xa7| [RXa:xb4|B0(0/1)|IT:184|101,0] c803 -> c800 (12) [M4 APPLICATION] Recept COAP nb 5349 [RXa:xfa|B1(0/1)|IT:185|161,0] c801 -> c800 (12) [M4 APPLICATION] Recept COAP nb 5350 00811000|..|xa7,0000] c800 -> ffff (12) [RXa:xfa|B0(0/1)|IT:186|161,0] c801 -> c800 (12) (0010960 > 2496) [TX :xa8| [RXa:x5d|B0(0/1)|IT:187|150,0] c802 -> c800 (12) [M4 APPLICATION] Recept COAP nb 5351 [RXa:xb5|B1(0/1)|IT:188|105,0] c803 -> c800 (12) [M4 APPLICATION] Recept COAP nb 5352 00011000|..|xa8,0000] c800 -> ffff (12) [TX :xa9|SimuCAF#0..|xa9,0015] [TX :xa9|SimuCAF#1..|xa9,0015] [TX xa9] -> #CAF:2 So ST_Dynamic_otPlatRadioTransmit() Pending...

[p2p_server_app.c][P2PS_Send_Notification][395] -- P2P APPLICATION SERVER : CAN'T INFORM CLIENT - NOTIFICATION DISABLED

[p2p_server_app.c][P2PS_Send_Notification][395] -- P2P APPLICATION SERVER : CAN'T INFORM CLIENT - NOTIFICATION DISABLED

[p2p_server_app.c][P2PS_Send_Notification][395] -- P2P APPLICATION SERVER : CAN'T INFORM CLIENT - NOTIFICATION DISABLED

出现CAF:2 So ST_Dynamic_otPlatRadioTransmit() Pending...后就接收不到数据了。

网友A:
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检查你的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C:
如果电源不稳定或者存在噪声,可能会导致数据无法正常接收。

网友D:
线缆连接问题吧

网友E:
是不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F:
连线有问题吗

网友G:
看一下是不是连接的问题

网友H:
这是什么种类的连接方式?蓝牙吗

网友I:
周围有没有其他信号产生干扰呢

网友J:
如果把通讯速度降下来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K:
接收数据使用的是哪种模式啊?

网友L:
如果数据量过大 会不会导致一方死机从而连接断开啊

网友M:
一般这种情况会有重新进行连接的机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