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8t6 HSE通过MCO直接输出是4.5M,但是测量外部晶振是8M

楼主(2023-10-08):
stm32l151c8t6 HSE通过MCO直接输出是4.5M,但是测量外部晶振是8M,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RCC模块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晶振的连接是否有问题、晶振的频率是否符合你的期望值[

网友C:
分频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D:
分频了吧

网友E:
你这起振后稳定吗

网友F:
HSE起振稳定吗

网友G:
MCO有没有配置好啊

网友H:
是不是RCC模块的配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