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31CCT6+ISM330ISN方案 MCU对外串口数据速率偏低的问题

楼主(2023-10-08):
我们用STM32L431的SPI接口访问ISM330ISN. 设置了ISM330ISN的 数据ODR为6667Hz ,那么如果要把这每秒6667样本的数据 通过usart1传到上位机,怎么做到两个数据同步呢? 也就是对外也要6667Hz的数据刷新率。 目前是使用ISM330ISN的中断INT1作为同步信号,也就是ISM330ISN每准备好一组数据发送INT1中断,MCU收到后触发读操作,读取数据后发送到usart1 。 请问下int1可以这么用吗? 假设设置为6667Hz, 用串口调试助手实测 mcu发送出来的数据大约有200多Hz ,此时波特率设置为115200bps。 这部分应该怎么操作才能保证所有的振动传感器数据都发送到上位机呢?

网友A:
另一个设置低一点?

网友B:
是速度不够快吗

网友C:
有大电容吗?

网友D:
可能是因为线的问题吧

网友E:
可能是速度不够快

网友F(2023-11-20):
话说,ISM330ISN是什么接口?

网友G:
单片机好像做不到同步传输吧,都是单线操作的

网友H:
你可以试试用DMA啊

网友I:
你串口咋就能测出数据大概有200+的HZ呢?

网友J:
给我的感觉,你这种操作好像不太行吧

网友K:
你的ODR频率设置低点能否可以啊?

网友L:
我觉得波特率设置快一些可能就可以了

网友M:
数据同步,我理解的数据同步可以DMA,DMA交互数据比较快,基本0延迟

网友N:
好像不太行吧,你要不用DMA的方式试试吧,我觉得不一定好用

网友O(2024-04-08):
DMA也够呛能用吧

网友P(2024-07-16):
应在操作时间内将胶料灌注完毕,否则影响流平

网友Q: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R: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