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程序跑飞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楼主(2023-10-08):
程序跑飞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网友A:
实现的功能不是自己想要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功能错乱,叫他往东它往西。

网友B:
或者进死循环

网友C:
数组越界、中断服务程序缺失

网友D:
看门狗复位

网友E:
还是现象跟计划不同吧

网友F:
功能错乱什么的

网友G:
程序跑飞的表现很多 得看程序随机跑到哪里去了

网友H:
不按照原定的意图进行下去了已经

网友I:
就是完全不受源程序的控制了  随机访问其他位置了

网友J:
各种现象都有 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出现安全事故

网友K:
因为程序已经跑飞了  所以它会跑到哪里去并不是可以预知的

网友L:
程序跑飞的最直接的现象就是观察不到预设的表象了

网友M:
程序无法按照预期的顺序执行指令,或者在执行特定指令时出现异常。

网友N:
可能无法通过复位等方式恢复程序运行。

网友O:
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而中断,但中断后没有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从而导致程序运行失败。

网友P:
单片机程序跑飞的表现多种多样

网友Q:
程序可能会在运行到某个特定位置时突然跳出函数,导致程序运行失败。

网友R:
单片机程序跑飞可能表现为程序无法正常运行或者反应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