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 PSoC™ Creator 中断号

楼主(2023-10-08):
PSoC™ Creator 的*.cydwr窗口的中断标签中可以看到,需要使用系统中断的组件被分配了中断号,如下图所示。
Figure1  PSoC™ Creator 的中断号

外设的中断IRQx用x表示。例如在上图中,数字13表示该设备的中断IRQ13,数字7表示IRQ7。PSoC™ Creator使用该数字将外设的中断映射到CPU异常编号。更多详情请参见各PSoC™系列架构TRM中的中断章节。

网友A(2024-05-07):
不同的中断 可以有相同的中断号吗

网友B:
中断号是可以由用户来随意编辑的吗

网友C:
中断号都是已经被写死到文件里边的吗 可以通过代码进行更改吗

网友D:
中断号是系统自动进行分配的是吗

网友E:
关于中断号  可以通过软件自动生成吗

网友F:
如果中断号设置的重复了的话  工具会有报错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