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WinUSB4NuVCOM驱动安装失败

楼主:
根据官方《NUC970 N9H30 NuWriter User Manual CHT》文档,在PC端(Win11)进行WinUSB4NuVCOM驱动安装,整个安装过程未提示任何错误信息。但安装完成后在设备管理模块无法找到WinUSB driver (Nuvoton VCOM),请问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23-10-09):
电脑是否识别了硬件

网友B:
在安装驱动程序时,请确保选择的驱动程序版本与你的Coidea970开发板和计算机系统兼容。

网友C:
检查开发板上电,看看是否已正确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