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将 PSoC 6内部时钟输出至引脚

楼主(2023-10-08):
问题:PSoC® 6 如何将内部时钟输出到引脚, 方便后续使用?
回答:PSoC 6 器件中,CLK_HF [4] 时钟输出信号可以经由 P0[0] 或P0[5] 输出。所有的时钟源(IMO, ECO, EXTCLK, BLE ECO, ILO, PLIO, WCO, 数字信号)均可以通过内部时钟路径输入至 CLK_HF[4],因此从 P0[0] 或P0[5] 可以直接(或者2/4/8分频)得到任意内部时钟的输出。
使用 PSoC Creator 将内部时钟输出至引脚的步骤很简单:
  • 将待输出的内部时钟配置为 CLK_HF[4] 的时钟源,并选择一个合适的分频数值。
  • 拖选一个时钟组件并且选择 CLK_HF[4] 作为时钟组件的时钟源。
  • 拖选一个类型为 Digital Output 的引脚组件并将 P0[0] 或 P0[5] 分配至此组件。将此组件与上述时钟相连接。
    图1. PSoC Creator 中的时钟配置
    如果PSoC 6器件有 UDB,则可以使用另一种方法,通过 UDB/DSI 将 CLK_HF[x] 输出至外部引脚。该方法不局限于 P[0] 或者 P0[5],任何外部引脚都可以。

    2 为 Top Design 原理图。
注意: PSoC 6中, P0[0] 和 P0[5]也是 EXT_CLK 的默认分配引脚;如果 P0[0] 或 P0[5] 中一个用作 EXT_CLK 引脚,另一个可以用作时钟输出。
以下是在 ModusToolbox™ 中将 HF_CLK[4] 分配至外部引脚的方法:
  • 依次点击 Project Explorer - > 工程名称_config -> design.modus,打开 device configurator。
  • 在 device configurator 对话框内切换至 pins 标签页。
  • 任意选择 P0[5] 或者 P0[0]。
  • 在 parameters 标签页,设置 Drive Mode 为 Strong Drive, input buffer 选择Off。
  • 在 Terminals项, Digital Output下拉菜单中选择 CLK_HF4 root_clk。
    3 为 device configurator 参数设置
图 3: Device configurator 参数设置

网友A(2024-05-07):
内部时钟输出到引脚之后可以做什么用呢

网友B:
可以将内部时钟一比一的比例输出到引脚上吗

网友C:
d触发器能够反应的最大的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D:
所有的单片机应该都具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E:
单片机的引脚输出可以直接驱动触发器吗

网友F:
如果全速输出的话 引脚能有主频那么快的响应速度吗

PSOC6 的IO特性支持最高100MHz,如果主频超过100MHz, 需要对时钟信号进行至少2分频再通过IO输出观察。

网友G:
这样回影响内部时钟稳定性和可靠性吗?

一般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