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使用 PPCLI 编程 PSoC™ 3、PSoC™ 4、和PSoC™ 5LP MCU

楼主(2023-10-08):
PSoC™ programmer安装目录 (默认地址是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Programmer\) 中的命令行接口工具 (PPCLI)为 PSoC™ programmer 工具提供CLI功能。该工具可以在命令提示符进程中运行,也可以通过能自动化编程器件的脚本运行。详见PSoC™ programmer 命令行接口指南。.
可以使用下列方式运行 PPCLI 工具:
  • 通过传递脚本文件,运行PPCLI工具
  • 直接运行 PPCLI 工具
  • 使用命令提示符运行PPCLI工具
下列章节将对这些方法进行详细阐述。
1.     通过传递脚本文件,运行PPCLI工具
使用 runfile 命令行选项将 .cli 格式的脚本文件传递给 ppcli.exe 文件,如图1所示。
使用下列命令运行脚本:
ppcli.exe “--runfile <脚本路径>”
注意,<脚本路径>中请使用斜杠符号 (/),不要使用空格或其他特殊符号。
图1. 将脚本文件传递到 ppcli.exe

图2. 脚本文件示例

1.1        创建脚本文件
本文档附有 PSoC™ 4 和 PSoC™ 3/5LP MCU 适用的.cli 格式脚本文件示例。该脚本可用于给示例应用编程hex文件((PSoC™ 4 MCU CY8CKIT-043 套件和PSoC™ 5LP MCU CY8CKIT-059 kit的 Blinky LED 应用)。
下表为脚本文件示例所用命令的具体信息;
表1. 初始配置和器件信息请求过程(PSoC™ 3、 PSoC™、 5LP、 和PSoC™ 4 MCU通用)
PPCLI 命令
命令内容

OpenPort <port> <psoc_programmer_installation_directory>
打开端口。使用 GetPorts 命令在不同 PPCLI 进程中为器件请求端口号。
使用方法:
OpenPort KitProg/1A06163201324400 "C:\Program Files (x86)\Cypress\Programmer\"

HEX_ReadFile "C:/Path/to/example/hex/example.hex"
读取要编入器件的 hex 文件。
读取当前 hex 文件的位置,可改变后续 hex 文件的位置。注意,设置hex文件路径时请使用斜杠符号 (/)。

SetAcquireMode "Reset"

设置器件请求模式。
根据自身应用情况,选择 Power (电源循环模式)或者Reset

SetProtocol 8
设置 SWD 协议。该命令中,“8”代表SWD。如果需要JTAG,使用“1”。

SetProtocolClock 152
将编程时钟设置为1.6 MHz。

SetProtocolConnector 1
将连接器设置为 10-pin 连接器。如果要使用5-pin连接器,使用“0”。

SetPowerVoltage 3.3
将编程电压设置为 3.3 V。

PowerOn
给设备供电。

DAP_Acquire
请求器件。如果该命令报错,检查各项编程参数是否正确设置。

表2. 器件编程 (适用 PSoC™ 3 和 PSoC™ 5LP MCU)
命令
命令内容

PSoC3_EraseAll
擦除整个闪存和所有保护设置。

PSoC3_ProgramRowFromHex <array_ID> <row_ID> <ECC_option>
用hex 文件中的数据编程闪存阵列的寻址行。
使用方法:
PSoC3_ProgramRowFromHex 0x00 0 0x01

PSoC3_VerifyRowFromHex <array_ID> <row_ID> <ECC_option>
使用hex文件数据验证寻址行数据。
使用方法:
PSoC3_VerifyRowFromHex 0x00 0 0x01

PSoC3_ProtectAll
应用hex文件中的闪存保护设置。

PSoC3_VerifyProtect
验证所有闪存阵列的保护区域。

表 3. 器件编程 (PSoC™ 4 MCU)
PPCLI 命令
命令内容
PSoC4_EraseAll
擦除整个闪存和所有保护设置。
PSoC4_ProgramRowFromHex <row_ID>
用hex 文件中的数据编程闪存阵列的寻址行。
使用方法:
PSoC4_ProgramRowFromHex 0
PSoC4_VerifyRowFromHex <row_ID >
使用hex文件数据验证寻址行数据。
使用方法:
PSoC4_VerifyRowFromHex 0
PSoC4_ProtectAll
应用hex文件中的闪存保护设置。
PSoC4_VerifyProtect
验证所有闪存阵列的保护区域。

表 4. 关闭端口 (适用 PSoC™ 3、 PSoC™ 5LP、 和PSoC™ 4 MCU)
PPCLI 命令
命令内容
DAP_ReleaseChip
释放已请求的器件。
ClosePort
关闭已打开的端口。
Quit
终止PPCLI 应用。

有关该脚本中使用的命令的其他信息,请参见PSoC™编程器命令行界面(CLI)指南
2.     运行 PPCLI 工具
运行PPCLI 工具,打开空白终端。如果PPCLI命令运行成功,工具自动输出OK ,如图3所示。
图3. 命令运行成功界面

如果命令运行失败,出现如图4报错内容。
图 4. 命令运行失败界面

3.     使用命令提示符运行PPCLI工具
不推荐使用该方法。建议使用前文提到的两种方法运行PPCLI。
不推荐使用该方法的原因如下:
  • 所有命令行选项必须同时传递,但每次运行ppcli.exe 时,都会创建一个新进程,命令无法从上一个进程延续。
  • 如图 5所示,无法识别含有引号的命令。
图 5. 含有引号/空格的命令会出现报错

如果必须使用此方法,按照下列步骤执行:
  • 在PSoC™ programmer 安装目录打开命令提示符。
  • 使用ppcli.exe命令运行PPCLI 工具。
  • 将命令作为命令行选项直接传递到PPCLI工具,用这种方法调用命令,如图6所示。
图6. 使用命令提示符运行ppcli.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