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使用 KitProg3 v2.30 设置 PSoC™ 64 MCU IT基础架构无响应

楼主(2023-10-08):
使用 ModusToolbox™ 2.4 软件CySecureTools 3.0.0PSoC™ 64 MCU 设置 IT 基础架构时,如果套件加载的 KitProg3 版本为 v2.30,则可能出现 provision-device 或 re-provision-device 命令停止响应的情况。
这是 libusb v1.0.21(ModusToolbox™ 2.4 软件包含的库)与 KitProg3 v2.30 的一个已知的兼容性问题,它影响到 CySecureTools 3.0.0 使用部分pyOCD命令。
给 PSoC™ 64 MCU 设置IT基础架构需要将 KitProg3 版本降级至v2.21;设置成功后,可重新升级到 v2.30。
KitProg3 降级至 v2.21 的步骤
  • 点击此链接,下载并解压缩与操作平台对应的固件加载程序 v3.2.0 。
  • 在终端或 modus-shell 中,打开到固件加载程序解压缩后的 bin 目录(<download_path>/fw-loader/bin)
  • 运行 ./fw-loader.exe --update-kp3 命令。
KitProg3 升级至 v2.30 的步骤
  • 在终端或 modus-shell 中,打开到 ModusToolbox™ 软件安装目录中的固件加载程序目录(<install_path>/ModusToolbox/tools_2.4/fw-loader/bin)
  • 运行 ./fw-loader.exe --update-kp3 命令。

  • 后续ModusToolbox™版本更新将解决该兼容性问题。

网友A(2024-05-06):
IT 基础架构都有哪些基础的框架形式呢

网友B:
在哪里可以看到不同的工具的什么版本是相匹配的呢

网友C:
重新进行版本升级后,有信息报送升级成功或者失败吗

网友D:
降级失败的话 会不会导致整个架构无法使用啊

网友E:
为什么降级完成之后还是需要重新升级回来到原来的版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