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TPS54360芯片损坏原因

楼主:
这个电路板基本每次做一批货就会出现两三个TPS54360芯片损坏而且是一上电就损坏,正常使用基本上不会坏。供电是AC-DC开关电源。24V输出端负载100多mA电流。
电源芯片损坏的两个现象:
1.  芯片完全烧毁击穿。明显可以看出这个坏了。
2. 还有一种是外部看不出损坏,但用万用表测量发现VIN和SW两引脚短路。所以输出24V变成48V了。

我现在是重新换上新的芯片,然后断电重启几次,再去老化如果没坏就当这块板是好的。

首先排除电路短路,焊接异常这些。芯片是正品(德州仪器)

能想到是由于上电一瞬间电流过大造成的。难道在输入端加合适的电容,TVS管?或者是其它的。

求助网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2023-10-08):
按描述,芯片质量问题的概率大些。
其次是电压适配器输出电压可能存在上电瞬间/负载突变过冲,达到芯片的极限耐压。可以在电源适配器输出接个52V左右的TVS。

网友B:
一般是过压烧坏的,开机瞬间电容充电电流大,ac-dc电源响应后会造成超压,可以调整下输入电容,加个稳压二级管,或者在电容前加个小电阻,或者加个RTC减小电容充电电流

网友C:
一般只有过压才能烧坏,示波器一看便知。

网友D:
“AC-DC开关电源 ” 可能有毛病。

网友E:
考虑一下是否贴片工艺造成的损坏?

网友F:
你48v输入有问题,部分产品输出超65v

网友G(点评):
输入有问题是指输入的电路那部分有问题吗?能帮我说一下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F(点评):
回复 网友G: “AC-DC开关电源 ” 可能输出有问题。

网友F:
48v输入端并0.01u to 0.1u

网友G(点评):
那对电容有什么要求吗?0805这种电容可以吗?

网友F(点评):
回复 网友G: 可以

网友H:
前面一点保护都没有,你的开关电源输出48V,它就一定是48V吗,上电瞬间的大电流是不可能造成芯片损坏的,芯片内部有短路保护,一般更多的是打嗝,负载带不起来

网友I(2023-11-22):
看看会不会是EN脚的耐压不够,上电过冲电压击穿。The TPS54360B uses fixed-frequency, peak-current-mode control with adjustable switching frequency. Theoutput voltage is compared through external resistors connected to the FB pin to an internal voltage reference byan error amplifier. An internal oscillator initiates the turnon of the high side power switch. The error amplifieroutput at the COMP pin controls the high side power switch current. When the high side MOSFET switch currentreaches the threshold level set by the COMP voltage, the power switch is turned off. The COMP pin voltageincreases and decreases as the output current increases and decreases. The device implements current limitingby clamping the COMP pin voltage to a maximum level. The pulse skipping Eco-mode is implemented with aminimum voltage clamp on the COMP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