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SH79F6484 I/O设置

楼主(2023-10-08):
1 IO输出设置
IO 作为输出模式,需要将其 PxCRy(x=0-5,y=0-7)设置为 1,此时若设置 Px.y(x=0-5,y=0-7)
为 0,则 IO 输出低电平,低电平的值为 GND。若设置 Px.y(x=0-5,y=0-7)为 1,则 IO 输出高电
平,高电平的值为 VDD。当端口配置为输出低时,务必将内部上拉电阻配置为关闭状态,否则会有
漏电。
2 IO输入设置
IO 作为输入模式,需要将其 PxCRy(x=0-5,y=0-7)设置为 0,此时若设置 PxPCRy(x=0-5,
y=0-7)为 0,则 IO 处于输入 Floating 状态,若设置 PxPCRy(x=0-5,y=0-7)为 1,则上拉电阻打
开,IO 处于输入高的状态。IO 输入的高低之分是在 VDD/2 左右,具体参数请参考“SH79F6484
DATASHEET”。

楼主:
3 开漏极I/O设置
SH79F6484 的 P0.4 和 P0.5 可以通过 P0OS 寄存器设置为 N 沟道开漏输出,通过设置 P0PCR
中的相应位,打开内部上拉电阻。用户可根据实际应用情况选择外接或者打开内部上拉电阻。
4案例:将一个 0~5V 的三角波从 P3.0 输入,P3.0 的值通过 P5.0 输出
答案:
bit a;
void main(void)
{
P3CR &= 0xFE; //P3.0 输入
P3PCR |= 0x01; //P3.0 上拉电阻打开
INSCON |= 0x40; //切换至 BANK1
P5CR |= 0x01; // P5.0 输出
INSCON &= 0xBF; //切换至 BANK0
while(1)
{
  a = P3.0;
  INSCON |= 0x40; //切换至 BANK1
  P5.0 = a; // P5.0 输出值为 P3.0 输入值
  INSCON &= 0xBF; //切换至 BANK0
}
}

网友A:
中颖SH79F6484 的I/O设置很简单,非常适合新手进行开发

网友B:
楼主有个注意事项就是:在对 P5,P5CR,P5PCR 寄存器位于 BANK1,对其进行操作前,请先将 INSCON 中的 BSK0位置 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个注意事项就是:在对 P5,P5CR,P5PCR 寄存器位于 BANK1,对其进行操作前,请先将 INSCON 中的 BSK0位 ...

对于详细的INSCON的位有详细说明嘛?

网友C:
楼主,对于IO口的各个位详细设置有相关参考说明嘛?

网友D:
楼主输入的是三角波输出的也是嘛?感觉貌似就是01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输入的是三角波输出的也是嘛?感觉貌似就是01呀

我感觉也是01,IO输出应该是特定的高低电平

网友F:
中颖SH79F6484 I/O的案例分析上非常容易地就实现了功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于IO口的各个位详细设置有相关参考说明嘛?

建议查阅一下相关手册,应该有具体的指导文件

网友H:
楼主问一下PxCRy(x=0-5,y=0-7),这个是对应的IO具体的口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也是01,IO输出应该是特定的高低电平

嗯嗯确实从程序上来看的话看不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也是01,IO输出应该是特定的高低电平

看来咱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网友H:
楼主讲解的很详细很明白

网友I:
哪种模式是能适用于大部分使用场合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哪种模式是能适用于大部分使用场合呢

推挽模式或者开漏模式吧 应用的面广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来咱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其实后来我又看了一下,感觉其实IO口对于能控制得其实也可以输出不同的波形,例如PWM等

网友K:
开漏输出和推挽输出哪种驱动能力高点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后来我又看了一下,感觉其实IO口对于能控制得其实也可以输出不同的波形,例如PWM等 ...

建议可以实际确认一下程序,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开漏输出和推挽输出哪种驱动能力高点呢

应该是推挽输出,这个从单片机结构上就能显示出来

网友L:
请问还有P沟道的开漏输出吗

网友M:
N沟道和P沟道输出的高低电平不同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请问还有P沟道的开漏输出吗

P沟道开漏输出,只能输出高电平,需要加下拉电阻才能输出低电平,一般不多见。

网友O(2023-11-10):
Landlord, are there any relevant reference instructions for the detailed settings of each position of the IO port?

网友P:
中盈sh79f6484在I/O案例分析中很容易实现该功能

网友Q:
OP的输入是一个三角波输出,不是吗?

网友R:
开漏式输出和推挽式输出的驱动能力如何

网友S(2023-12-10):
房东的解释非常详细和清楚

网友T:
中盈sh79f6484可以很容易的实现这个功能,在I/O案例分析中

网友U:
房主的表明相当细致以及明白

网友V(2024-01-09):
你们还有通道P的漏极输出吗

网友W:
请问pxcry (x=0-5, y=0-7)

网友X:
中盈sh79f6484可以很轻易的实现这个功效,在io案例研究中

网友Y:
我可以问一下pxcry, (x=0-5, y=0-7)

网友Z(2024-02-18):
中盈sh79f6484在IO案例研究中很容易实现这一效果

网友AA(2025-08-30):
中颖 SH79F6484 的 I/O 设置需配置相关寄存器:先通过 PnCON 寄存器设定引脚模式(准双向 / 推挽 / 输入),如 P0CON 控制 P0 口。再用 PnPU 寄存器使能上拉电阻。输出时写 Pn 寄存器,输入时读 Pn 寄存器。部分引脚复用功能需配置功能选择寄存器,参考手册确定具体寄存器地址和位定义。

网友AB:
SH79F6484的I/O设置,首先确认引脚功能,然后通过寄存器配置为输入或输出模式,最后设置输入类型和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Q:
中颖SH79F6484的I/O设置,需要查阅相关手册,根据所需功能配置引脚为输入或输出,并设置相关参数如速度、方向等。

网友AC:
这款中颖SH79F6484单片机,其I/O口设计让功能实现变得简单快捷。

网友V:
通常情况下,PW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适合大多数使用场合,因为调节精度高且效率高。

网友AD:
P沟道MOSFET的开漏输出是存在的,常用于电路中控制信号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