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W031射频MCU的概述

楼主:
1、描述
CW32W031 是采用 ChirpIoT ™调制解调技术的低功耗远距离无线微控制器,支持半双工无线通信,工作频段
为 370MHz ~ 590MHz 和 740MHz ~ 1180MHz。
CW32W031 集成了主频高达 48MHz 的 ARM® Cortex®-M0+ 内核、高速嵌入式存储器(多至 64K 字节 FLASH
和多至 8K 字节 SRAM)以及一系列全面的增强型外设和 I/O 口。
所有型号都提供全套的通信接口(三路 UART、一路 SPI 和一路 I2C)、12 位高速 ADC、五组通用和基本定
时器以及一组高级控制 PWM 定时器。
CW32W031 可以在 -40° C 到 85° C 的温度范围内工作,供电电压 1.8V ~ 3.6V。支持 Sleep 和 DeepSleep 两
种低功耗工作模式。
2、内部框图如下图所示:

楼主(2023-10-08):
CW32W031 家族产品功能列表

网友A:
CW32W031主频高达 48MHz 对于一般射频通讯够用了

网友B:
楼主有相关的实际应用分享嘛?

网友C:
三路 UART、一路 SPI 和一路 I2C基本的通讯是能够满足的

网友D:
供电电压 1.8V ~ 3.6V的宽压供电,非常实用

网友E:
Sleep 和 DeepSleep 两种低功耗工作模式如何进行设置调用?

网友F:
不知道低功耗能模式下电流能做到多低

网友G(点评):
CW32W031在DeepSleep 模式下,电流可低至0.45uA。

网友G:
引用 网友E:
Sleep 和 DeepSleep 两种低功耗工作模式如何进行设置调用?

首先直接设置Cortex®-M0+ 内核系统控制寄存器 (SCB->SCR)的SLEEPDEEP位,该位设置为1时,执行 WFI 或 SLEEPONEXIT 为 1 且退出所有中断服务程序时进入深度休眠模式(DeepSleep mode);该位设置为 0 时,执行 WFI 或 SLEEPONEXIT 为 1 且退出所有中断服务程序时进入休眠模式(Sleep mode)。

网友H(2023-11-15):
CW32W031提前中断这么做?

网友I:
CW32W031 可以在 -40° C 到 85° C 的温度范围内工作,供电电压 1.8V ~ 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