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高端电流检测运算放大器 CN106

楼主(2023-10-08):
概述
CN106是一款高端电流检测运算放大器,由于其最大300微伏的输入失调电压(CN106A)和最大20纳安的输入偏置电流,使得CN106应用非常广泛,灵活。
CN106通过检测外部电流检测电阻两端的电压检测电流,然后内部电路把此检测电压放大20倍,并转换成以地(GND)为参考点的电压在OUT管脚输出。
低输入失调电压使得CN106可以检测很小的电压,所以可以使用比较小的电流检测电阻,降低了电流检测电阻的功耗。
宽输入电压范围,高精度和宽工作温度范围使得CN106非常适合工业控制和电源管理应用。
CN106的工作电流低至60微安,也可应用于低功耗或者电池供电的场合。
CN106采用5管脚的SOT-23封装。

特点
⚫工作电压范围:3V 到32V
⚫内部固定的电压增益:20
⚫输入失调电压:
    ➢CN106A:最大300微伏
    ➢CN106B:最大1.5毫伏
    ➢CN106C:最大5毫伏
⚫输入偏置电流:最大20纳安
⚫电源抑制比(PSRR):100dB
⚫工作电流:60微安@VCC=12V
⚫工作温度范围:-40°C 到+85°C
⚫封装形式:SOT-23-5
⚫产品无铅,满足rohs指令,不含卤素

楼主:
CN106规格书

楼主:
CN106英文版规格书

网友A:
缺点:
设计比较怪异,测量的一端居然必须要是电源。这就极大限制了这个的应用范围了。
中文翻译有点过头了,单位啥的应该用国际单位而不是中文。
要是给出销售链接就更好了。
优点:
直接给了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点:
设计比较怪异,测量的一端居然必须要是电源。这就极大限制了这个的应用范围了。
中文翻译有点过头了 ...

你好:
         谢谢指点。

楼主(2024-03-28):
    ➢CN106A:最大300微伏
    ➢CN106B:最大1.5毫伏
    ➢CN106C:最大5毫伏

楼主:
输入失调电压:
    ➢CN106A:最大300微伏
    ➢CN106B:最大1.5毫伏
    ➢CN106C:最大5毫伏

楼主(2025-02-10):
CN106技术规格书--中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点:
设计比较怪异,测量的一端居然必须要是电源。这就极大限制了这个的应用范围了。
中文翻译有点过头了 ...

谢谢中肯的意见。
CN106是单向电流检测运算放大器,后面会开发双向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CN106技术规格书--中文版

CN106技术规格书--英文版

楼主:
引用 楼主:
CN106技术规格书--英文版

应用
l  太阳能供电系统

l  电流检测或测量应用

l  电池监控

l  电机控制

l  过流检测和故障检测

l  照明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用
l  太阳能供电系统

主要功能:高端电流检测运算放大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功能:高端电流检测运算放大器

输出电压范围:3V-32V

楼主(2025-03-17):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范围:3V-32V

CN106采用5管脚的SOT-23封装。

楼主(2025-07-01):
引用 楼主:
CN106采用5管脚的SOT-23封装。

工作电压范围:3V 到 32V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作电压范围:3V 到 32V

内部固定的电压增益:20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范围:3V-32V

输入电压范围:3V-32V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范围:3V-32V

工作电流:60uA@12V

网友B:
最好是电源是独立的可以是3-5V的,高端电压范围很宽的,增益档次很多的,类似INA280之类的

楼主(2025-08-25):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电源是独立的可以是3-5V的,高端电压范围很宽的,增益档次很多的,类似INA280之类的 ...

你好:
       新的版本正在研发中,感谢您的宝贵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