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sToolbox™] ModusToolbox™讲堂 | 第一课 - ModusToolbox™简介和安装

楼主(2023-10-08):
喜欢英飞凌产品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有一个产品名词最近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你的面前:ModusToolbox™。所以ModusToolbox™是什么?我需要使用它吗?本专题系列文章,我们就来聊聊它:ModusToolbox™。

1. ModusToolbox™是什么?
ModusToolbox™工具包是一个现代的、可扩展的开发环境工具包,它为大多数英飞凌微控制器产品提供开发支持,比如: PSoC™Arm® Cortex® 微控制器, TRAVEO™ T2G Arm® Cortex® 微控制器, XMC™ 工业微控制器, AIROC™ Wi-Fi 模块, AIROC™ Bluetooth® 模块, 还有 USB-C PowerDelivery 微控制器等。
如果你需要使用上述产品,ModusToolbox™都可为你提供支持,助你完成开发任务。
本期作为第一期,首先简单介绍一下ModusToolbox™的安装。

2. ModusToolbox™安装包下载
ModusToolbox™为三个操作系统(Windows,Linux,macOS)分别提供了安装包。你可以访问Infineon Developer Center然后搜索ModusToolbox™,或点击此处直达下载页面。
目前,下载页面提供了ModusToolbox™的三个版本(2.4,3.0,3.1)的下载,如图01。

更早的ModusToolbox™历史版本不再正式提供和维护。若你使用更早版本的ModusToolbox™,请考虑升级到ModusToolbox™ 2.4或之后的版本。
对于Windows的版本,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安装包,也可以通过Infineon Developer Center的Launcher来安装。当然,为了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上保持一致,建议你直接下载安装包进行安装。
英飞凌可能会对已发布的ModusToolbox™版本提供补丁(patch),以解决一些bug或更改一些策略。比如2.4.0版本的ModusToolbox™可以点击此处获取补丁,升级到2.4.1。
而3.0.0版本的ModusToolbox™则可以点击此处获取补丁,升级到3.0.1。
补丁都是非常推荐更新的,比如上述两个补丁都是必须(must)级别的。补丁都可以在Infineon Developer Center中找到,敬请关注相关推送或主页信息以了解最新的补丁。

3. ModusToolbox™安装流程
在前面提到的三个操作系统中安装ModusToolbox™的流程和原理不尽相同,需要特别区分。这是由三个系统的生态和设计哲学的差异导致的。
不过,虽然安装流程有些区别,但后续ModusToolbox™使用的体验,在三个操作系统上的差异并不大。这得益于ModusToolbox™的设计哲学:它被设计成一个跨平台的开发工具包,通过借助Qt、Python、Perl等跨平台中间件的特性,ModusToolbox™可以在不同平台上提供尽量一致的使用体验。
所以用户尽可根据自己习惯的操作系统和平台环境,选择相应的安装包,而无需顾虑太多。

3.1 在Windows中安装
直接双击运行下载好的安装程序包,将会有界面引导你一步步安装ModusToolbox™。详细的引导,你可以参考ModusToolbox™ Installation Guide。在官方的安装教程之外,还有一些安装贴士供你参考:
  • 优先把ModusToolbox™安装给当前用户,而不要安装给所有用户使用。这样当你的ModusToolbox™出现异常时,你可以轻松地新建一个Windows系统用户,登录到该新用户的环境中再次安装ModusToolbox™,以测试和排除干扰项。
  • 不推荐把ModusToolbox™安装到非默认位置,因为ModusToolbox™的运行都依赖一个起始路径,而这个路径就是ModusToolbox™安装时自动选定的安装位置。所以如果安装到非默认位置,你需要在Windows系统环境变量中设置CY_TOOLS_PATHS变量来显式指定该位置,否则ModusToolbox™会无法调用工具链。
  • 你可以同时安装多个ModusToolbox™的版本。但安装多个ModusToolbox™版本以后,你也必须设置CY_TOOLS_PATHS环境变量,来确保你当前启动的ModusToolbox™可以正确调用工具链。并且,该环境变量会被所有ModusToolbox™版本所共享,故你每次启动另一版本的ModusToolbox™前,都需要修改该变量至正确的值。
  • Windows下安装程序会自动安装一些依赖文件。在某些未知的场景中,这些依赖文件可能无法被自动安装,从而导致安装或运行失败。此时你可以根据这个KBA(Manually Install the Prerequisites and Drivers for ModusToolbox™(Windows))的指示,手动安装这些依赖文件。

3.2 在macOS中安装
在macOS中安装和在Windows中安装过程类似,运行pkg格式的安装包并根据向导界面操作即可。也有一些安装贴士供你参考:
  • ModusToolbox™在macOS系统中需要依赖Xcode来运行,所以你需要额外安装Xcode。你可以在软件商店中搜索Xcode安装(但消耗磁盘空间较大),也可以使用命令“xcode-select--install”来安装(消耗磁盘空间较小)。

3.3 在Linux中安装
在Linux中安装和前两者的安装过程较为不同。严格来说它只是解压然后运行,这是因为在Linux系统上,ModusToolbox™被设计成“整合”到Linux系统中,而不是“安装”到系统中,这是区别产生的根本原因。安装注意事项在解压后的README文档中有说明,这里把主要的安装贴士简述如下:
  • Linux系统的ModusToolbox™所依赖的一些软件包被设计成由系统提供,而非把这些软件包内置到自己的目录中。所以在安装(解压)前,你需要预先运行如下的命令来在系统中安装这些依赖(Ubuntu/Debian):
    sudo apt installdiffutils git make coreutils perl python3 libxcb-xinerama0
  • 你必须把ModusToolbox™解压到如下位置,而不能选择其他的位置:
    /home/<user>/ModusToolbox/
  • 解压完成后,你还需要进入相关目录,运行一些post-install相关的脚本,详见图02:

图02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

#申请原创#

网友A:
很好的资源,**继续更新!!!

网友B:
英飞凌MCU主要是车载应用嘛?

网友C(2023-11-10):
这个工具包,第一次看的时候,认成了ModbusToolbox..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英飞凌MCU主要是车载应用嘛?

  工业级别和车载应用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