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重磅:FPGA实现MIPI DSI4线720P

楼主:
1. 液晶屏概述
  • 显示屏LCD MIPI DSI4 lane,支持分辨率720*1280,60HZ彩色显示。用于对接国产GOWIN的NR-9C的开发板和LATTICE的CROSSLINK开发板,显示MIPI DSI 功能。

          MIPI DSI是4-LANE,MIPI速率在480MHZ。支持LP模式初始化和HS模式显示数据发送。

          屏是5寸,支持DSI SYNC EVENTS模式数据发送。

          源码设计。
  • 2. DSI时序说明
             在液晶屏控制IC中有DSI timing的说明, 对于SYNC EVENT模式中,在消隐的阶段是VS和HS单个数据内容,直接可以是VSS,HSS单个数据,用BLLP填充之间空隙。在显示数据阶段,完全是HS模式数据内容,必须要HSS和HBP和HACT,HFP组成的数据内容。
             有些液晶屏是可以用LP模式取代HBP和HFP,要注意阅读是否可以,而下图IC,是不能用LP模式替代。所以精确控制时序。发送HBP和HFP的内容。
             发送BLANKING Pcaket 长包内容,内容中间填充0模式。要注意的是MIPI包是4个字接头加上长度内容,还有两个字节的校验码。所以对于32位,会出现数据对不齐的情况,要调整连接数据顺序
  • 3. NR9-C操作流程
    1) 断电,对接好开发板,对准长的排针区域,保持引脚一致性。如下图所示,连接好显示屏。
  • 2)设定NR-9的VIO2电压为1.2V

  • 3)下载代码
  • 4)测试按键切换图案。选择K2按键切换测试图案
  • 4. CROSSLINK操作流程
    1) 断电,对接好开发板,对准短的排针区域,保持引脚一致性。如下图所示,连接好显示屏。连接好下载器的线缆,不需要额外电源连接。打开电源

  • 2) 下载代码。
  • 3)测试按键切换图案。选择K1按键切换测试图案
  • 5. 资料文档
            包含NR-9C和Crosslink  MIPI DSI驱动代码,从HS模式到LP模式。以及LP模式初始化过程。HS数据发送。
  • 6.代码结构

  • video_720x1280timing 生成720P的时序图内容。
    video_convert_dsi 从video clk的时钟转换成mipi的 byte clk的时钟数据内容。用fifo操作。
    dsi_hs_packet 用于填充HS模式的HBP和HFP的数据内容。
    dsi_hs_phy用于LP和HS切换功能,并且增加HS时序和SOT,EOT内容。
    dsi_lp_send 用于LP模式的数据发送和LP和HS的切换,LP的内容。
    lcd_lpset用于LCD的LP模式数据读取,以及处理PWEN和RST复位信号。
  • 7. 显示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