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XMC1000 ADC 断线检测

楼主(2023-10-08):
1: 可以配置寄存器 Channel Control Registers,从而设置断线以后的值:
关于寄存器的详细解释可以参考下面链接的文档:
具体的操作可以看下面的代码示例:
示例: GOCHO: XMC1300 P2.6, I set the precharge value to Vref:VDD.
我把测试工程加载在附件里面,通过对工程的测试可以加深对断线检测的理解。
More, you can refer the XMC1000 ADC Application note, which you can search the key words "broken":

网友A(2024-05-06):
请问什么叫做断线呢 是说什么都没有接 是一个浮动的电平吗

网友B:
设置完成后会自动定时执行这种检测吗

网友C:
这种adc接口断线检测的原理或者说是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D:
设置断线后的值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E:
检测之后可以设置的值都 对应什么意义呢

网友F:
关于这个断线检测有没有对应的库函数直接调用呢

网友G(2024-06-30):
配置寄存器 Channel Control Regis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