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73 移植FreeRTOS点灯

楼主(2023-10-08):
#申请原创#
运气很好啊,抽到了二姨家的板子
先给大家看看正面照

没活整就先点个灯吧
首先配置时钟,需要注意的是,这块板子没有板载外部晶振。
不过预留了安装位置,有时间找个晶振装上。
其他就初始化个LED引脚就好了,先写个点灯程序看工程有没有问题。
下载可以看到LED正常闪烁。
第一步新建工程就算结束了。

然后FreeRTOS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包。
在裸机工程下创建FreeRTOS的目录,并在目录下新建src,include,portable三个文件夹。
这里只用到FreeRTOS文件夹下的内容,把里面Source里的include和portable两个文件夹复制到对应目录,其他.c文件复制到src文件夹里。
然后精简portable里的文件内容,只保留MemMang和GCC里面的ARM_CM0文件夹。
注意:至于这里为什么其他教程是保留RVDS而我们是GCC。因为用RVDS编译会报错,个人推测是因为用的是AC6编译器。(因为我没有AC5)

最后所得文件路径如图所示。
然后在keil里新建这几个文件目录
添加相应的文件进去。注意MemMang文件夹里有好多个heap的c文件,只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魔术棒,添加头文件路径
这里只需要添加包含头文件的路径就可以了。也就是include和ARM_CM0两个文件夹
然后编译,这时候会提示找不到FreeRTOSConfig.h文件。我们可以从FreeRTOS软件包的Demo里面找个CORTEX_M0+的例程,把它的FreeRTOSConfig.h复制到我们的工程里。
我这里复制进FreeRTOS/include目录里了。之后编译发现报两个错误了
这是因为命名冲突了,直接去stm32l0xx_it.c里注释掉SVC_Handler(void), PendSV_Handler(void)这两个函数
然后重写SysTick_Handler(void)函数
extern void xPortSysTickHandler(void);

//systick中断服务函数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if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1 )
      if (xTaskGetSchedulerState() != taskSCHEDULER_NOT_STARTED)
      {
    #endif  /*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xPortSysTickHandler();
    #if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1 )
      }
    #endif  /* INCLUDE_xTaskGetSchedulerState */
}

再次编译发现错误就消失了。
在main函数里新建一个task。
xTaskCreate是FreeRTOS中用于创建任务的函数。它的函数原型如下:
BaseType_t xTaskCreate(TaskFunction_t pxTaskCode,

                       const char * const pcName,

                       const configSTACK_DEPTH_TYPE usStackDepth,

                       void * const pvParameters,

                       UBaseType_t uxPriority,

                       TaskHandle_t * const pxCreatedTask);
pxTaskCode:任务函数的指针,即任务的入口函数。
pcName:任务的名称,用于调试和识别任务。
usStackDepth:任务堆栈的深度,以字节为单位。
pvParameters: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uxPriority:任务的优先级,数值越高表示优先级越高。
pxCreatedTask:用于获取新创建任务的句柄。

新建一个点灯任务
然后主程序调用就可以了
编译下载就可以看到程序现象
完整工程已上传网盘
  1. https://drfs.ctcontents.com/file/17978698/955554402/dde84a/FreeRTOS_demo.zip

网友A:
写的很详细啊

网友B:
点灯跑系统会不会很轻松

网友C:
非常详细  **能有后续文章介绍优先级更改的

网友D:
在cube里边可以直接使用哪些种类的系统啊

网友E:
低功耗的时候,跑系统的程序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F:
我们在单片机里边跑系统,选择使用哪种系统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判定呢

网友G:
在跑系统的程序里边 在什么情况下会判定一下互斥的标志量呢

网友H:
在使用FreeRTOS时,需要仔细考虑任务的内存需求和处理器资源需求。这包括任务堆栈大小、任务优先级、任务数量等。合理地配置这些参数可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I:
移植FreeRTOS需要进行交叉编译、链接、调试等过程,需要按照官方文档的指导进行操作。同时需要注意编译选项、链接选项、调试选项等的设置。

网友J:
在移植FreeRTOS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充分的调试和测试工作

网友K:
考虑使用FreeRTOS的配置文件(例如FreeRTOS_config.h)进行定制配置。这个文件包含了各种参数的设定,包括任务堆栈大小、任务优先级、定时器频率等。在移植过程中,可能需要根据具体硬件环境和项目需求修改这些参数。

网友L:
配置FreeRTOS的堆栈大小和任务数量,以满足应用程序的需求。

网友M:
在FreeRTOS中,常常使用定时器来实现任务的延时和定时触发。在STM32L073上使用时,需要注意定时器的时钟配置和计数器值的更新

网友N:
STM32L073支持多个优先级的中断,在移植FreeRTOS时需要确保中断处理程序的正确性,并合理设置优先级和中断向量。

网友O:
在编写中断服务函数时,需要注意处理好中断嵌套的问题,以避免程序出错。

网友P:
STM32L073与STM32系列其他芯片的硬件结构有所不同,因此需要确保FreeRTOS在STM32L073上能够正确运行。

网友Q:
创建 FreeRTOS 任务,并添加它们的函数和优先级。

网友R(2023-11-07):
移植FreeRTOS后,需要进行充分的调试和测试,以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性能。

网友S:
移植过程中,需要对FreeRTOSConfig.h文件进行详细的注释说明,以便于理解和修改。

网友T:
配置 FreeRTOS,使它适应您的 STM32L073。这包括定义堆栈大小、CPU 类型、系统频率等。

网友U:
FreeRTOS是一个实时操作系统,因此需要确保所移植的版本与STM32L073的硬件平台兼容,并能够满足系统的实时性要求。

网友V:
从FreeRTOS官方网站下载所需的库文件,并在工程项目中正确地存放这些文件。

网友W:
移植FreeRTOS需要选择合适的软件环境,包括交叉编译器、调试器、烧写器等。

网友X:
Systick是FreeRTOS中用于实现任务调度的基础,需要确保其工作正常。

网友Y:
移植FreeRTOS需要进行系统初始化,需要根据STM32L073单片机的特点进行初始化。同时需要注意初始化过程中的错误处理和异常处理。

网友I:
请查阅 FreeRTOS 官方文档或社区网站上的相关文章。

网友Z:
在移植过程中,可能需要将LED程序更改为PC13管脚,以便于测试。

网友AA:
STM32L073具有复杂的中断处理系统。

网友L:
STM32的中断优先级设置和其他一些特性可能与FreeRTOS的默认设置有所不同。在移植过程中,可能需要对这些机制进行定制配置。

网友AB:
了解FreeRTOS的定时器和中断控制器,以便正确地配置和使用它们。

网友AC:
在运行系统的程序中,在什么情况下将确定互斥标志的数量

网友AD:
设置装备摆设freertos的仓库巨细以及使命数目,以满意应用程序的需求。

网友AE:
移植FreeRTOS需要选择合适的硬件平台,包括STM32L073单片机、开发板等。需要选择与开发板相匹配的开发环境,如Keil、IAR等。

网友AF:
为了防止堆栈溢出导致程序崩溃,可以在FreeRTOSConfig.h文件中启用堆栈溢出保护功能。

网友AG:
特别是要了解FreeRTOS的中断优先级管理策略,以确保系统在中断发生时能够正确响应。

网友J:
移植FreeRTOS需要进行系统调试,需要使用调试器进行调试。同时需要注意调试过程中的问题定位和错误处理

网友K:
移植FreeRTOS需要进行内存分配,需要选择合适的内存分配算法。同时需要注意内存分配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网友AH:
在移植自由版本的过程中,需要进行足够的调试和测试工作

网友AI:
什么类型的系统可以直接在立方体中使用

网友H:
移植FreeRTOS需要配置系统时钟,需要根据STM32L073单片机的时钟频率进行配置。同时需要注意时钟配置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网友Z:
了解FreeRTOS的架构和基本概念,包括任务调度、时间片轮转、优先级调度等

网友AJ:
Download the required library files from the Freertos official website and store them correctly in the engineering project。

网友AK:
在编写间断办事函数时,必要细致处置好间断嵌套的問題,以防止步伐犯错。

网友AL:
创建、免费版本、任务,并添加它们的功能和优先级。

网友AM:
在微控制器内部运行系统时,使用什么原则来确定使用哪个系统

网友AN:
由于STM32L073的存储空间较小,因此在移植FreeRTOS时需要进行代码优化,以减小程序的存储空间和运行时间。

网友AO:
运行中的系统程序应该如何处理低功耗

网友AP(2023-12-07):
轻型运行系统会很简单吗

网友AQ:
领会freertos的定时器以及间断控制器,以便精确地设置装备摆设以及利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