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X035评估板测评】+ADC采样测试

楼主(2023-10-08):
ADC采集在一般的仪表4-20mA模拟量中用的比较多,还有NTC等热敏电阻的一些采样分析中比较常用,CH32X035EVT的demo给的ADC_DMA例程是将ADC_Channel_1通道的模拟量采集后顺序放在TxBuf中进行打印出来,串口打印在前几篇测评中都说过了就不接了,直接采用MounRiver Studio下的Expressions查看TxBuf就很方便。
    for(i = 0; i < 1024; i++){
        printf("%04d\r\n", TxBuf[i]);
        Delay_Ms(10);
    }

由于手上没有热敏电阻等可调电阻,就直接采用将AD采样口接入GND与接入3.3V进行AD采样值查看。

接入GND:10左右
接入3.3V:4095左右
也算是一个最低值和一个最高值的测试。

感觉这个CH32X035 虽然是RISC-V,ADC的用法与cortex-M3基本一致,都是通过采样组的方式进行采样,非常好上手。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11Cycles);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Delay_Ms(50);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DISABLE);

后续有空了准备做一个NTC温度采集ADC后进行查表转换温度值。

网友A(2024-03-04):
adc采样的速度有没有实测一下呀

网友B:
这个会有温漂补偿吗

网友C:
如果adc内部有采样电阻 可以直接采集电流信号就好了

网友D:
在测试的时候怎样才能确定他的精度呢

网友E:
为什么截图上都是4095啊 感觉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F:
如果多通道依次采样 会导致采样结果波动吗

网友G:
如果需要采集的信号的差别非常大 外部电路如何进行处理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