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X035评估板测评】+USB快充SNK端测试

楼主(2023-10-08):
虽然写了好几篇CH32X035的测评了,但是CH32X035给我的印象主要卖点还是USB PD快充协议。
不管是作为SNK还是作为SRC,官方都给出了demo例程,为第一次接触USB PD开发的提供了便利。

DEMO工程中的PD_Process.c和PD_Process.h是协议的核心内容。
通过编译SNK例程进行烧写后,接入uasrt1可以看到SystemClk和ChipID的打印信息,并且启动PD SNK TEST。

通过type-C接入电源适配器可以看到SRC Connect的打印信息。
我的是:
SystemClk:48000000
ChipID:03510601
PD SNK TEST
CC1 SRC Connect
根据需要要改一下打印的串口波特率,默认的不记得了,我改成的是115200,要跟PC端打印软件一致就好。

在PD_Process.h中的
#define PDO_INDEX_1                1
#define PDO_INDEX_2                2
#define PDO_INDEX_3                3
#define PDO_INDEX_4                4
#define PDO_INDEX_5                5
可以修改请求电压,可以根据实际供电需求来选择。并且通过打印的串口1可以显示请求的电流和电压参数。
void PDO_Request( UINT8 pdo_index )
{
    UINT16 Current,Voltage;
    UINT8  status;
    if ((pdo_index > PDO_Len) || (pdo_index == 0))
    {
        while(1)
        {
            printf("pdo_index error!\r\n");
            Delay_Ms(500);
        }
    }
    else
    {
        memcpy( &PD_Rx_Buf[ 2 ], &Adapter_SrcCap[ 4*(pdo_index-1) + 1 ], 4 );
        PD_PDO_Analyse( 1, &PD_Rx_Buf[ 2 ], &Current, &Voltage );
        printf("Request:\r\nCurrent:%d mA\r\nVoltage:%d mV\r\n",Current,Voltage);

        PD_Load_Header( 0x00, DEF_TYPE_REQUEST );
        PD_Rx_Buf[ 5 ] = 0x03;
        PD_Rx_Buf[ 5 ] |= pdo_index<<4;
        PD_Rx_Buf[ 3 ] = PD_Rx_Buf[ 3 ] & 0x03;
        PD_Rx_Buf[ 3 ] |= ( PD_Rx_Buf[ 2 ] << 2 );
        PD_Rx_Buf[ 4 ] = PD_Rx_Buf[ 3 ];
        PD_Rx_Buf[ 4 ] <<= 2;
        PD_Rx_Buf[ 4 ] = PD_Rx_Buf[ 4 ] & 0x0C;
        PD_Rx_Buf[ 4 ] |= ( PD_Rx_Buf[ 2 ] >> 6 );
    }
    status = PD_Send_Handle( &PD_Rx_Buf[ 2 ], 4 );

    if( status == DEF_PD_TX_OK )
    {
        PD_Ctl.PD_State = STA_RX_ACCEPT_WAIT;
    }
    else
    {
        PD_Ctl.PD_State = STA_TX_SOFTRST;
    }
    PD_Ctl.PD_Comm_Timer = 0;
    PD_Ctl.Flag.Bit.PD_Comm_Succ = 1;
}

对于会遇到有快充协议需求的产品开发,个人觉得CH32X035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通过例程开发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A(2024-04-07):
快充协议和普通的速度的协议有什么差别呢

网友B:
再一次体现了typeC接口的强大功能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对暗号,和接头一样,暗号通过,接上了头,就能让你的手机开启快充模式,不然你就慢慢的龟速充电吧。

网友D:
不同的厂家选择的充电电压和电流都不同。所以需要一个协议在充电器和手机间进行协调,确保手机不会被过大的电流充坏。

网友E:
这种快充模式是不是只能使用typeC接口啊

网友F:
我一直不太明白的就是这种纯电的东西为什么要有协议呢

就类似于匹配

网友G:
这个还需要软件编程啊?

需要的

网友H(2025-07-26):
非常详细的测评,CH32X035的USB PD快充协议确实方便,适合新手快速上手。

网友I:
确实,CH32X035在USB PD快充协议方面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官方提供的demo例程对于新手来说非常友好,大大减少了开发难度。

网友H:
非常详细的测评!CH32X035的USB PD快充协议实现确实方便了开发者,特别是对于初次接触USB PD的人来说。

网友J:
确实,CH32X035的USB PD快充协议支持让开发变得更加便捷。你的测评很详细,对于新手来说很有帮助。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快充协议和普通的速度的协议有什么差别呢

字面意思么就是一个充的快一点,一个充的普通一点

网友L:
快充的话也只能用type-c来做了。

网友M:
确实,CH32X035的USB PD快充协议支持对于开发者来说非常友好。你提到的修改PDO_INDEX来调整请求电压的方法很实用,对于不同的应用场景可以灵活调整。

网友N(2025-08-25):
确实,CH32X035的USB PD快充协议支持让开发工作变得简单很多。你提到的修改PDO_INDEX来调整电压和电流参数,这对于实际应用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M(2025-10-15):
感谢分享,我正打算入手CH32X035进行项目开发,你的测评给了我很多有用的信息

网友O:
PD_Process.c和PD_Process.h是核心,学习了

网友P:
个人觉得CH32X035不错,毕竟通过例程开发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Q(2025-11-30):
DEMO工程中的PD_Process.c和PD_Process.h是协议的核心内容。

网友R:
对于USB PD协议的开发,CH32X035确实提供了很多便利

网友S:
看到你的测评,感觉CH32X035在USB PD快充方面表现不错

网友T:
CH32X035的USB PD功能确实很强大,通过修改PDO_INDEX可以灵活调整电压和电流,适应不同的供电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