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HC32L136J8TA硬件LCD问题

楼主(2023-10-09):
用HC32L136J8TA在做LCD显示时碰到一个问题,请教下各位大神:
VCC = 5V时,LCD屏显示亮度正常;VCC = 3.3V时,LCD屏显示亮度只有微亮。(LCD屏在另一产品上1.5V也能正常显示)

LCD驱动程序如下:

{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Lcd, TRUE);  ///< 开启LCD时钟

    stcSegCom.u32Seg0_31 = 0x4F00C7FF;                      ///< 设置SEG0-31
    stc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com_bit.Seg32_35 = 0;///< 设置SEG32-35
    stc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com_bit.Com0_3 = 0;  ///< 使能COM0~COM3
    stcSegCom.stc_seg32_51_com0_8_t.segcom_bit.Mux = 0;     ///< 内部电阻工作模式
    Lcd_SetSegCom(&stcSegCom);                              ///< LCD COMSEG端口配置

    stcLcdCfg.LcdBiasSrc = LcdInResLowPower;    ///< 偏置源选择: 内部电阻分压,小功耗模式
    stcLcdCfg.LcdDuty    = LcdDuty4;            ///< duty配置选择
    stcLcdCfg.LcdBias    = LcdBias3;            ///< 偏压选择
    stcLcdCfg.LcdCpClk   = LcdClk2k;            ///< 电压泵时钟频率选择
    stcLcdCfg.LcdScanClk = LcdClk128hz;         ///< 扫描频率选择:
    stcLcdCfg.LcdMode    = LcdMode0;            ///< 显示模式选择

    #if CLOCK_SOURCE_SELECT
    stcLcdCfg.LcdClkSrc  = LcdXTL;              ///< 时钟源选择
    #else
    stcLcdCfg.LcdClkSrc  = LcdRCL;              ///< 时钟源选择
    #endif

    stcLcdCfg.LcdEn      = LcdEnable;           ///< LCD使能
    _AppLcdContrastSet(LCD_CONTRAST_SET);       ///< 设置对比度
    Lcd_Init(&stcLcdCfg);                       ///< LCD模块初始化
}

网友A:
把小功耗模式换成大功耗模式,另外如果引脚足够的话可以使用外部电阻分压方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小功耗模式换成大功耗模式,另外如果引脚足够的话可以使用外部电阻分压方式试试。 ...

大功耗模式也试过了,问题没有解决,这版硬件上引脚不够用了,先飞线用外部电阻分压方式试试能不能解决这个显示亮度问题,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