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X035评估板测评】第五章 体验USBPD获取不同电压

楼主:
      针对USBPD的体验这次使用的是CH32X035EVT中EXAM中的USBPD例程,使用的PD快充如下图:
      这个例程可以直接编译下载,如何修改PD快充的输出呢?
      在PD_Main_Proc( );中可以修改请求:
      在例程中一共有5挡
/* PDO INDEX */

#define PDO_INDEX_1 1

#define PDO_INDEX_2 2

#define PDO_INDEX_3 3

#define PDO_INDEX_4 4

#define PDO_INDEX_5 5
     对应PD快充如下图:
      PDO_INDEX_1:
      PDO_INDEX_2:
      PDO_INDEX_3:
      PDO_INDEX_4:
      PDO_INDEX_5:
      不过PD协议对时序或者应答要求应该是挺高的,例程中的使用非常的简单,主要是PD_Init( )完成USBPD的初始化;PD_Det_Proc( )连接状态检测;PD_Main_Proc( )是对PD状态的处理。
      注意:该例程不能够直接修改请求,在编译下载对应的PDO_INDEX后还需要将PD数据线重新插拔一下,才能更新PD的输出状态。
      到这里基本对CH32X035有了初步的了解,可以说CH32X035非常适用在使用PD快充的设备上,之前考察的目的就是想用在一个使用PD快充的加热台上,CH32X035可以轻松实现高电压的获取,风扇以及加热盘的PWM控制,液晶显示的SPI驱动以及外部中断的按键状态获取,一个芯片就都解决了。

网友A(2024-05-07):
目前快充的输出能达到多大的功率啊

网友B(点评):
PD协议支持的100W,不过也有很多魔改的协议,好多手机都支持150W有线快充了

网友C:
为什么有时候不支持快充的设备会没有反应呢 是保护了吗

网友B(点评):
PD协议默认就是没有输出的,这个和QC不同,QC默认5V输出

网友D:
在快充的状态下必然会导致热量的大量产生 这部分问题怎么搞定呢

网友E:
在 PSS 规范里,将不允许 USB 接口通过非 USB-PD 的协议来调节电压电流

网友F:
有 Type-C 输出的,不一定是支持 USB-PD 协议充电器;支持 USB-PD 协议的充电器,一定是 Type-C 输出的。

网友G:
如果pd的初始化失败了  整个系统会处于什么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