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高亮LED显示驱动数码管IC-VK16K33A/B/C/BA/AA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楼主(2023-10-09):
概述:VK16K33是一种带按键扫描接口的数码管或点阵LED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有数据锁存器、键盘扫描、LED 驱动模块等电路。数据通过I2C通讯接口与MCU通信。SEG脚接LED阳极,GRID脚接LED阴极,可支持16SEGx8GRID的点阵LED显示面板。最大支持13×3的按键。内置上电复位电路,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可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采用SOP20/SOP24/SOP28三种封装形式。(C28-26)

•     工作电压 3.0-5.5V

•     内置 RC振荡器

•     最大16个SEG脚,8个GRID脚    (封装不同SEG脚数量不同)

•     SEG脚只能接LED阳极,GRID脚只能接LED阴极

•     I2C通讯接口,I2C从机地址可通过IO脚选择

•     16级整体亮度可调

•     最大13×3的按键扫描

按键显示复用需硬件电路配合

支持组合键需要电路配合

•     读/写地址自动加1

•     内置显示RAM为16x8位

•     内置上电复位电路

•     整体闪烁频率可设置

•     通过命令进入待机模式

•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

•     封装

SOP28(300mil)(18.00mm×7.50mm PP=1.27mm)

SSOP28(150mil) (9.9mm x 3.9mm PP=0.635mm)

SOP24(300mil)(15.40mm×7.50mm PP=1.27mm)

SSOP24(150mil)(8.65mm × 3.90mm PP=0.635mm)

SOP20(300mil)(12.80mm×7.50mm PP=1.27mm)

VK16K33此系列IC具有低功耗、高抗杂讯及高系统ESD防护能力;VK16K33整合了LED驱动和按键扫描的功能,將控制面板所需要的功能融合于一身,可降低主MCU的负担及需要的I/O数目。采用I2C的介面更可減少控制面板和主板之间的材料成本、进而降低产品整体成本。

VK16K33有SOP28,SSOP28,SOP24,SSOP24,SOP20五种封装,分別对应三种更大显示点数;16x8点LED和13x3个按键、12x8点LED和10x3个按键,以及8x8点LED和8x3个按键。內建显示**体及RC振荡电路;工作电压:0.3~0.5V VK16K33支持中断信号和轮询两种工作模式。可选择性的提供按键中断信号給MCU,MCU可不须一直检查按键状态。

VK16K33与系统控制晶片的传输只需2根信号线,通过VK16K33 侦测按键输入,可减少主版MCU I/O数目及精简主版及面板的布局线路;因此可降低产品整体成本。 VK16K33适用于高端家电、影音设备、仪表设备、车用装置等LED显示器/面板的控制及驱动。

内存映射的LED控制器及驱动器:

VK16D32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 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SOP24  恒流驱动

VK16D33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 电流/待机电流:<1mA<10μA   按键:---   封装:SOP28   恒流驱动

VK16K33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A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3*3     封装:SSOP28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BA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10*3     封装:SSOP24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K33C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SCL/SDA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1mA/1μA   按键:8*3      封装:SOP20   驱动电流大,适合高亮显示场合

VK1640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28

VK1640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8

VK1640B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8段12位   共阳驱动:12段8位      通讯接口:CLK/DIN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SOP24

VK165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静态电流/待机电流:typ.0.3mA/50μA   按键:7*4   封装:SOP16/DIP16

VK1Q60    3.0~5.5V   驱动点阵:32    共阴驱动:8段4位   共阳驱动:4段8位        通讯接口:CLK/DAT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7*4   封装:QFN16

VK1651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4段7位   共阳驱动:7段4位        通讯接口:CLK/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7*1   封装:SOP16/DIP16

VK1637    3.0~5.5V   驱动点阵:48    共阴驱动: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6位        通讯接口:CLK/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            按键:8*2   封装:SOP20/DIP20

VK1616    3.0~5.5V   驱动点阵:28    共阴驱动:7段4位   共阳驱动:4段7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16/DIP16   抗干扰能力强

VK1618    3.0~5.5V   驱动点阵:35/36/35/32    共阴驱动:5段7位;6段6位;7段5位;8段4位   共阳驱动:7段5位;6段6位;5段7位;4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 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5*1   封装:SOP18/DIP1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0B   3.0~5.5V   驱动点阵:48/45/40      共阴驱动:8段6位;9段5位;10段4位   共阳驱动:6段8位;5段9位;4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0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4    3.0~5.5V   驱动点阵:77/72/65/56   共阴驱动:11段7位;12段6位;13段5位;14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1位;6段12位;5段13位;4段14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   封装:SOP24/DI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S68C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Q68D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QFN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6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4/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8    3.0~5.5V   驱动点阵:70/66/60/52   共阴驱动:10段7位;11段6位;12段5位;13段4位  共阳驱动:7段10位;6段11位;5段12位;4段13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1mA/--  按键:10*2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S38A   3.0~5.5V   驱动点阵:64     共阴驱动:8段8位    共阳驱动:8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SOP24            抗干扰能力强

VK1638    3.0~5.5V   驱动点阵:80     共阴驱动:10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0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3   封装:SOP28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DOUT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LQFP44(QFP44正方形);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A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16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6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B   3.0~5.5V   驱动点阵:112     共阴驱动:14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4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2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C   3.0~5.5V   驱动点阵:120     共阴驱动:15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5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1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1629D   3.0~5.5V   驱动点阵:96      共阴驱动:12段8位    共阳驱动:8段12位   通讯接口:CLK/STB/DIO静态电流/待机电流:<5mA/--         按键:8*4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VK6932    3.0~5.5V   驱动点阵:128     共阴驱动:8段16位    共阳驱动:16段8位   通讯接口:CLK/STB/DIN静态电流/待机电流:<0.1mA/--       按键:---   封装:SOP32             抗干扰能力强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LED驱动、LED屏驱动、数显驱动IC、LED芯片、LED驱动器、数码管显示驱动、LED显示驱动、LED数显驱动原厂、LED数显驱动芯片、LED驱动IC、点阵LED显示驱动、LED屏驱动IC、数显驱动芯片、数码管芯片、数码管驱动、数显屏驱动、数显IC、数显芯片、数显驱动、LED数显IC、数显驱动原厂、LED屏驱动芯片、LED数显驱动IC、LED数显驱动IC、LED驱动电路、数显LED屏驱动、LED数显屏驱动、LED显示屏驱动、LED数码管驱动、数显LED驱动、LED数显驱动、数码管显示IC、数码管显示芯片、数码管驱动芯片、LED显示驱动芯片、显示数码管驱动、LED控制电路、数显LED驱动芯片、数显LED驱动IC、LED驱动芯片、数码管显示屏驱动、数码管驱动原厂、LED驱动厂家、LED驱动原厂、LED数码驱动、LED数码屏驱动、LED数显芯片、数码管驱动IC、显示LED驱动、数码管LED驱动、LED显示IC、点阵数显驱动、点阵数码管驱动、点阵LED驱动、点阵数显驱动芯片、点阵数显驱动IC、点阵LED驱动芯片、点阵LED驱动IC、LED数显原厂、点阵数码管显示芯片、数码管驱动厂家、数显LED原厂

网友A(2024-08-11):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B: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

网友C: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D: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E: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F: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G:
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网友H: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I: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