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7ZET6 连续擦除扇区死机

楼主(2023-10-09):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在连续擦除扇区,程序死了,找不到原因代码如下?
                        for (sector_num = 0; sector_num < 5; sector_num++)
                        {
                                ram_fmc_state = ram_fmc_sector_erase(CTL_SN(sector_num));
                                fmc_flag_clear(FMC_FLAG_END | FMC_FLAG_OPERR | FMC_FLAG_WPERR | FMC_FLAG_PGMERR | FMC_FLAG_PGSERR);
                                if(ram_fmc_state!=FMC_READY)
                                {
                                        while(1);

                                }
                        }

fmc_state_enum ram_fmc_sector_erase(uint32_t fmc_sector)
{
    fmc_state_enum fmc_state = FMC_READY;
    /*等待FMC准备好 */
    fmc_state = ram_fmc_ready_wait();

    if(FMC_READY == fmc_state) {
        /* start sector erase */
        FMC_CTL &= ~FMC_CTL_SN;
        FMC_CTL |= (FMC_CTL_SER | fmc_sector);
        FMC_CTL |= FMC_CTL_START;

        /* wait for the FMC ready */
        fmc_state = ram_fmc_ready_wait();
        FMC_CTL &= (~FMC_CTL_SER);
        FMC_CTL &= ~FMC_CTL_SN;

    }
    /* return the FMC state */
    return fmc_state;
}
仿真查看 擦除函数运行完就死机了,rerurn 返回值正常

楼主:
就没人来回答一下么

网友A:
上GD官网,找联系电话,打一下。
一般第二天会有技术人员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GD官网,找联系电话,打一下。
一般第二天会有技术人员联系你。

空号...

网友B:
你擦除的扇区是不是代码区了,,,操作内部flash一定要避开代码区,,,否则你把正在运行的代码擦除了,,必死机

网友C:
有没有把代码所在的扇区也擦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把代码所在的扇区也擦了呢

就是代码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擦除的扇区是不是代码区了,,,操作内部flash一定要避开代码区,,,否则你把正在运行的代码擦除了,, ...

远程升级程序  就是要把代码区擦除,再拷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远程升级程序  就是要把代码区擦除,再拷贝

那是不是需要做跳转,,

楼主(点评):
for(erase_counter = 0; (erase_counter < page_number) && (FMC_READY == ram_fmc_state); erase_counter++) { ram_fmc_state = ram_fmc_page_erase(BANK0_WRITE_START_ADDR + (FLASH0_PAGE_SIZE * erase_counter)); } if(ram_fmc_state!=FMC_READY) { }这个是 GD207的 都没问题 移到407就出问题了 困扰了两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需要做跳转,,

不需要吧   用一个狗 可不可以让不死

网友D:
擦除前解锁了吗?
CTL_SN,检查擦除的扇区地址对不对

网友C:
我说的是擦除代码本身所在的扇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擦除前解锁了吗?
CTL_SN,检查擦除的扇区地址对不对

第一个扇区都擦除成功了   与解锁没关系

楼主:
哎 已解决  这兆易的资料真的少得可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哎 已解决  这兆易的资料真的少得可怜

方便说一下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