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_ISP_CLI的Get OptionBytes总是 failed!

楼主(2023-10-09):
最近在使用GD32_ISP_CLI烧录,但是在获取选项字节总是失败:
以下是测试的BAT文件内容,为啥一直是失败状态?
求大佬告知一下

楼主:
而且直接在WIN10和WIN11桌面上打开GD32_ISP_CLI.exe是会直接闪退的,只能用bat脚本进行连接

网友A(2024-02-11):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B:
可能是固件或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C:
检查您的代码和配置是否与 GD32_ISP_CLI 的文档和示例代码一致。

网友D(2024-04-23):
校验改成EVEN看看

网友E:
有没可能是波特率没有设置对?

网友F:
是不是芯片读保护了?重新下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G(2024-07-31):
编程器是否支持GD32系列单片机。某些编程器可能需要更新固件或配置才能正确支持GD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