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C™] 如何将IEC60335和IEC60730 Class B library集成到XMC系列产品中

楼主(2023-10-09):
工具:DAVE 4XMC1x00/XMC4x00IFX_ClassB_XMC_2.2.zip(latest)
本文以XMC1300为例
步骤:
1.    解压相关文件夹
  将IFX_ClassB_XMC_2.2.zip文件解压缩到一个临时的位置,例如:C:\Work\IFX_ClassB_ XMC_2.2。
2.     创建新的工程
2.1   打开DAVE 4,菜单中选择File- New- DAVE Project。
2.2  打开对话框后输入项目名称,并选择‘DAVE CE Project’(其他选项也可以),点击Next。
2.3  选择要在项目中使用的XMC,然后点击“下一步”。
  完成以上步骤之后只建立了最基本的project,必须对其进行自定义和扩展才能使其符合Class B库的标准。
3.     导入Class B库的源文件
3.1  点击菜单:File- Import。
3.2  选择General- File System,点击‘Next’进行下一步。
3.3  选择解压后的ClassB_XMC1000文件夹,导入到Project中,注意记得勾选‘src’‘inc’
3.4  用同样的方法再将ClassB_XMC1000_Templates中的‘ClassB_config.h_template_XMC1300’、‘failsafe_ template.c’、 ‘failsafe_ template.h’以及‘interrupt_ template.c’导入到ClassB_XMC1000文件夹中。
3.5  成功导入后将文件名进行修改,如下图所示:
3.6与此同时,还需要将src文件夹中相应的文件删除(或者在一开始导入的时候不勾选),这样可以避免在编译的时候出现报错。
3.7  紧接着,将linker script file导入到project中。
3.8  导入startup文件。
3.9  导入startup文件之后,将‘startup_XMC1300_ClassB.S’文件复制到Startup文件夹中,替换掉原本的‘startup_XMC1300.S’文件,并将‘startup_XMC1300.S’删除。
3.10  复制完成后可将‘startup’文件夹删除,保留‘Startup’文件夹即可。以上为所有的文件操作,完成后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4.     修改工程配置
4.1首先修改search paths。打开‘File- Properties- C/C++ Build- Settings’,选择‘ARM-GCC-C Compiler’和‘Directories’。
4.2  点击‘Add directory path’,选择‘Workspace’之后选择‘ClassB_XMC1000’
4.3  同样的方法添加‘inc’文件夹:
4.4  添加完成之后结果如下,点击‘OK’即可。
4.5接着修改‘ARM-GCC-C Linker’的配置。打开‘File- Properties-C/C++ Build- Settings’,选择‘ARM-GCC Linker’和‘General’,Script file选择‘ClassB_XMC1000—settings’文件夹中的‘Dave_XMC1300_ClassB.ld’文件。
  可以用保存project的地址来找到相应的目录,如上图所示;也可以输入以下语句:
"${workspace_loc:/${ProjName}/ClassB_XMC1000/settings/GCC_DAVE4/DAVE4_XMC1300_ClassB.ld}"。
4.6  完成之后点击‘OK’即可。
5.    激活DAVE CE工程
为了获得编译和构建项目所需的所有数据,需要更新DAVE CE组件。通过以下步骤来进行激活:
6.    常见问题
按照步骤添加并设置完成之后点击编译,出现‘Unable to retrieve disassembly data from backend’的报错。

按照以下步骤来调整:
1. 修改ld文件,将例程‘Dave4_XMC1300_ClassB’中的ld文件复制过来并进行替换;

2.   将整个Libraries文件夹替换掉;

3. 替换‘ClassB_config.h’文件;

4. 完成以上替换之后,应该就不会出现‘Unable to retrievedisassembly data from backend’的报错了,但是要想进行功能的扩展及编译,最好还是在官方例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因此就需要进行以下步骤;

完成添加之后再按照之前的方法将‘inc’文件夹的路径添加。

完成之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7.    联系方式
目前只能按照例程中的样式来设置project才能使整个程序跑通,您可以联系Hitex公司来获取相关资源并获得更加深入的技术支持,链接如下:
或者您可以直接发送邮件至:Info@Hitex.de来获取进一步的技术支持。
8.    参考
Quick Start Guide – ClassB library integration for XMC1000 derivativ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