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的内部集成有哪些特点?

楼主(2023-10-09):
CW32F030的内部集成有哪些特点?

网友A:
1.集成了一个12位精度、最高1M SPS(每秒采样点数)转换速度的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
2.支持多达16通道的转换,可以满足多种模拟信号测量需求。
3.提供了4路参考电压源选择,包括VDDA、ExRef、内置1.5V参考电压以及内置2.5V参考电压。这样用户可以根据应用需求选择最适合的参考电压。
4.集成了信号跟随器,这使得该处理器能够满足高阻抗信号的测量需求。

网友B(2023-11-15):
CW32F030的内部ADC精度可以

网友C:
CW32F030的内部集成的一些参数跟功能还可圈可点的

网友D:
基于Cortex-M0+ 内核32位微处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