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的硬件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3-10-09):
CW32F030的硬件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A:
稳定的参考电压源、信号源和参考电压源的屏蔽线接入等吧

网友B(2023-11-15):
电源选择应该是一个

网友C:
按照MCU的外围设计,需要注意的主要有电源稳定性,晶振电路和复位电路

网友D:
复位电路是是电路稳定可靠的必备